楼主(2009-04-07):
台达B系列伺服,400W,驱动器是默认参数。电机周带一个很小的皮带轮。
问题是,发现定位时有左右摆动现象。即使在电机轴上稍微加一点外力,电机周便会左右摆动。
请问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吗,该如何修改?还是该伺服根本就不具备自锁能力?
以前用过富士的,电机轴在上电后可以锁的很紧。

网友A:
伺服要用个伺服ON的命令给上后,才能自锁的,不知道你碰时是在加电状态下,还是断电状态下

网友B:
是参数问题,将参数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