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吧

楼主(2009-04-07):
请各位告诉我CP1H的型号和功能
还有其扩展模块

网友A:
CP1H-XA型,带有四路模拟量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四路高速脉冲输出。四路高计数器。

网友B:
可以去www.fa.omron.com.cn看看

网友C:
呵呵;扩展可以用CPM1A的;
主机有多种型号可选,可以下载一个选型手册;

网友D:
CP1H CPU 单元上最大可连接7 个CPM1A 系列的扩展I/O 单元或扩展单元,CJ 系列的高功能单元(特殊I/O 单元、CPU 总线单元)最大可连接2 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