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买了一个按钮
上面标得有
SA16  AC250V 3A  DC30V 1A
正负端接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N0常开触点,NC常闭触点,C公共端

网友A:
上面标的就是交流和直流时的电压、电流范围
如果是直流了,电压在30V,电流1A之内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用在控制线路中没有问题的。

网友C:
AC250V , DC30V是按钮的标称耐压.只要不高于这个电压时使用都是安全的.
3A , 1A是按钮每个单独触点的标称电流,只要按钮后面的负载电流总和不大于这个值也是安全的.

网友D:
用在控制电路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如果~220V把开关NO、C点串接在火线中控制
-24V,也是将两点串接在﹢电源线上。。

网友F:
在控制电路中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G:
你的按钮的型号写的意思是交流和直流都可以接的,但电流不一样大
所以在使用时,要注意了,最大电流值

网友H:
按钮用在控制电路中基本都不用担心电流的问题.

网友I:
上面标的就是2种电压都可以用,就这么简单

网友J:
呵呵;就相当于一个触点,接通时负载电流不大于标定值就行了;

楼主:
上面一共有5之脚,+,—引脚表示灯的电压,一般可以接24V,串联上一个电阻就行;另外三只脚是常开和常闭触点,公共端;昨天我问了一个师傅这样说的,但是我不知道+,—电压的范围应该是多少,也就是那个指示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K:
就按照上面写的就可以了。正常都选择安全电压

网友L:
楼主说的是带灯按扭,你仔细看看 标签, 上面除了标有触点的电压电流外 还应该有个灯泡的电压标注的.  实在不行你就把灯泡拧下来看看上面标的电压大小.

网友M:
1楼正解!

网友N:
标的是按钮正常使用的规格,要是直流的话,电压在30V之内且电流在1A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