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西门子原装的PPI编程电缆有个DIP拨码开关的东西,可以设定波特率,自由通讯口之类的

如果是自制的话,查资料说只用RS232转485转换器就可以了,那波特率,自由通讯口之类的怎么设置呀?

网友A:
USB转485也行,设置在编程软件里找

网友B:
RS232-485串口通信详解: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6

攒了点编程电缆的资料,希望大家能用得上: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47

网友C:
做好了,就不能更改了。

网友D:
呵呵;自制的只能自适应了,还想改;

网友E:
仿制的都是自适应的。

网友F:
232转485的都可以用,便宜简单,别让西门子坑那个钱,我就用那个转接器,挺好,45元,

网友E:
用转换器也得用个隔离的,别烧了通讯諯口。低于100元的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