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电机,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两项有电,一相不带电,但是可以正常运行,这种解法是对的吗? 好像有一相师接地的,我们所说的三相电压自成回路,不是说必须要三相都带电吗?

网友A:
搞不懂 呵呵 请教高人吧 帮顶一下

网友B:
星形接法有一相对地时空载或轻载也许可以转动(两相也有相位差),但电流和振动都会增大.

网友C:
运行中的电机如果因故障导致缺一相电,在空载或负载较轻的情况下可能会继续运转,但时间一长,电机发热就愈严重,最后可能会烧掉电机.

网友D:
缺相之后,三相电机,变成单相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但带负载的能力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故不能长时间运行。单相电机不能自起动!

网友E:
请马上处理吧,不然要烧坏电机了。

网友F:
是的,正常运行时突然缺一相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是可以运转的,但不可以长时间运转!

网友G:
看来你的电机只是空载做实验,故缺相也能转动,但是时间一长电机会烧毁的 。

网友H:
兄弟也是做电工的吗

网友I:
不用多考虑,原因就是缺相,不可长时间运行,应立即处理。

网友J:
你们厂电源可能是IT系统。其能够缺一相而不影响3相设备,但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K:
缺相之后,三相电机,变成单相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但不能长时间运行时间一长电机会烧毁的

网友L:
三相电机当然要三相都接电的,不然三相不平衡,很容易烧电机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学自动化的,接触电机和强电很少,再次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M:
这样下去会烧电机的!

网友N:
着是缺相运行,电流过大电机过热

网友O:
那相接地了,100%

网友P:
你的电机是不是有一相和地接了呀,这样可以转,但是时间不常就会烧掉,不安全

网友Q:
缺相可以运行,一样会有旋转磁场,但是时间长了会烧坏电机。

网友R:
如果在运行的时候缺相是可以转的.但电机会发热的.如果重新启动,电机会翁翁响,有的也会转起来.

网友S:
你的缺相是怎么测出来的,是电笔还是万用表,如果是电笔,那没电的一相接地的可能很大,如果是万用表那你的电机快不行了。

网友T:
如何测的两相带电,一相不带电???一相接地可以运行的

网友U:
都缺相了还在使用,兄弟,你想玩火啊,感觉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