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们公司用的是富士FRENIC 5000G11S和FRENIC-VP系列变频,控制110KW的鼓风机,负荷不超70%,几台鼓风机电流基本平衡,现在时常出现几台变频器的频率同时自动下降到20HZ左右,并且无法控制,无任何报警,几分钟后同时恢复正常设定频率,因为频率下降造成鼓风机出口压力降低影响公司正常生产,无法查明真正原因,固请论坛高手解决些问题!

问题补充:频率用电位器或4-20mA电流控制,当出现频率下降时查变频器的设定频率为正常频率,排除电位器和4-20mA电流问题。电流限制设定为不动作。加上出问题时负荷没有超过70%。几台变频器同时出现此故障,并同时恢复!

网友A:
出问题时外面电压正常吗?风压正常吗?象这种情况一般是参数设置问题(多台变频器的参数应该是同样设置的).先把其中一台参数全部恢复出厂设置(再修改几个必须的运行参数---不要修改保护参数)如果这台不出问题了就把其他各台全部按这台参数设置(不要太迷信以前别人设置的参数---要参照手册仔细理解参数的含义后认真设置).

网友B:
这几台风机电机供电采用的是什么形式?每台变频器的给定相互有关联吗?几台风机一起减速?这问题确实很怪。几台风机相互有关联还是无关联?能说得具体些吗?

楼主:
电压是用发电机的,非常正常,用三菱的变频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出现,每台变频器的控制都是独立的。参数都试过恢复出厂重新设置过几个基本参数运行,还是一样。风机的入口是一条总管。出口都有止回阀,不可能倒流的。随时有人监控频率和电流,没有招过70%负荷

网友B:
好,照此介绍的情况,可以分析,几台一起减低运行频率,而且是发电机供电,不是电网供电。那再问:发电机的容量是多少?几台风机的总容量是多少?

楼主:
奇怪,上不了图。发电机500KW*10台左右,供整个车间,用三菱的变频是正常的

楼主:
另外我朋友那个厂的用市电的,也是用富士变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都为这事烦呀

网友B:
噢?那好办呀,给富士电机中国总部打电话,寻求技术支持,问题即可有解决方案了。

网友C:
呵呵  第一听说这事.看来是富士变频的问题 了. 以后不用了.

网友D:
换CPU板,变频器有时会出现这样莫明其妙的问题。

网友E:
控制模式?是外部仪表处理完毕信号给到变频器,还是给定信号与反馈信号分别到变频器,结合实际观察测量的信号大小,及数据监控来做进一步判断。ps:你如果讲直给变频器一定频率而变频器维持不了这个频率稳定运行,我没法相信。

网友F:
几台变频器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既然用变频器一定有风压检测之类的设备。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