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哪里朋友熟悉三菱PLC-FX2N编程的呢?如何写程序让LED以20HZ的频率闪烁呢?

网友A:
延时---发数据----清零(以十秒清零十秒发数据或其他组合进行循环).

网友B:
1s/20=0.05s 占空比打算是多少?

网友C:
可以用脉冲指令,给相应的Y输出对应脉冲
PLSY指令

网友D:
呵呵;用定时也能实现;
不过20HZ用眼睛就分辩不出是闪烁了;

网友E:
20Hz是不会闪烁的。我曾经用变频器接灯泡,当调到5Hz的时候,会有闪烁的迹象,当调到2Hz的时候,明显的一闪一闪的。所以20Hz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要编写程序,这要看PLC是不是支持20Hz的频率。一般太低了是不支持的。可以用PLSY试试。

网友F:
PLSY可以到比较低的频率,对于FX1S/FX1N范围是1-100000Hz
这个用晶体管的PLC前面的几个点输出

网友G:
PLSY K20000 k0 Y0;
指定Y0输出20KHz

网友D:
晕;连20000HZ都出来了;

楼主:
这是面试的时候,考官出的题,我一看就晕倒了。我只是学高级电工时学了一点点编程入门。对我来说这题太难了,哪位朋友能帮忙把程序写出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H:
八楼的程序是20KHZ,楼主要求的是20HZ,后面k0表示什么意思?输出0个脉冲?K0这个位置似乎表示输出脉冲个数的吧!

网友I:
20赫兹是不是就是说二十秒啊,以每二十秒闪烁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八楼的程序是20KHZ,楼主要求的是20HZ,后面k0表示什么意思?输出0个脉冲?K0这个位置似乎表示输出脉冲个数的吧!

K0是代表脉冲数,当为0时,表示一直输出脉冲

网友I(2009-05-07):
20赫兹是不是就是说二十秒啊,以每二十秒闪烁一次?
是不是啊?各位师傅

网友J:
肯定不是二十秒闪烁一次啊

网友I:
是一秒钟闪烁二十次吧

网友K:
连频率都没搞懂吗?说多少赫兹就是每秒内多少次!

网友L:
对于西门子和三菱等知名品牌的PLC来说,其已经把这种简易的功能固化成一个寄存器或者内部继电器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