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目前有个S7-200的PLC,并且有R232的编程线,但由于我的电脑没有串行口,所以
希望买个R232转USB的线。请问买这个线是要注意什么要求吗,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转来转去不可靠,如楼主常用200和300的产品,建议你买一个USB口的下载线
6ES7 972-0CB20-0XA0,200和300都能用。

网友B:
要转要试好了再买,这个质量有好有坏
最好多用几个常用的产品去试,有的时候会遇到PLC可以,但触摸屏等其它的不可以

网友C:
拿着本子去试吧,比较稳妥。

网友D:
呵呵;SIEMENS的不太好用;
直接买USB口的电缆吧;

网友E:
买个质量好的,给你推荐个品牌,德阳四星的不错,你可以搜一下他的网站看看。

网友F:
许多转换口都不可靠的,要实际接上试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E:
俺推荐的肯定没问题,工业产品,用了N多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G:
这个确实得找使用过的,有的很不好用

网友H:
www.dgycgk.com这家也行。

网友I:
可以自己做一个USB转232的线,不过要自己做线路板,比较好做还要有驱动程序,芯片用PL2303,驱动从网上可以找到,很好用,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可惜我不会上传图纸资料

网友J(2009-05-12):
是的,很多都不好用,最好拿着电脑去试,不过我买的是"Z-TEK"这个牌子的,我们公司大多都用这个牌子,比较可靠,建议你到电脑市场去看看吧,大概50---8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