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这是我在看三菱A系列的说明书时看到的。
uploadImages6/c6fb69f1f257a7588e5c0ebf62b66d76.jpg[/upload]
按照上面的指令我输了,可是输不上出报错误!

楼主:
头一个图片没有传上去

网友A:
帮顶吧,我只是个PLC的初学者,我是来取经的

网友B:
这是用变址编写的程序,A中是可以写,但A包括的CPU有好多中,有的是可以,有的不可以
不能写可能和你选择的CPU型号有关
比如你选A2U的就可以写

网友C:
指令与PLC的CPU型号有关

网友D:
太笼统了,

网友E:
三菱定位模块
请问各位兄弟有谁知道三菱定位模块的手编器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