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们要测角,能测到角秒(整数位是精确的),请问各位该如何选编码器的型号?
英雄仗剑走江湖,红颜倾心风流郎!

网友A:
秒也要精确的整数?
1度是3600秒了,一圈要360乘以3600,那这编码器分辨率很高了

楼主:
Re:
谢谢您的回复!要求是挺高的,这是我们导师的项目,好像要用于看卫星云图的,能提供一个具体的型号吗?价格不要太高啊
英雄仗剑走江湖,红颜倾心风流郎!

网友A:
这么高的不知道有没有,我用过的最高的是3600的,再高的你要问下这些东西的供应商了,或是到他们网站上去查下,欧姆龙、SICK、内密控等都有编码器产品的

网友B:
好象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吧,我记得最高的好象是2000

网友C:
呵呵;只能加传动来实现了,1:1是没有编码器能达到的;

楼主:
各位好像误解我的意思了,比方说读数是5°30·45··,只要5是准确的就行,但是45··也能读出来。
英雄仗剑走江湖,红颜倾心风流郎!

网友B:
那可以呀,200的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像误解我的意思了,比方说读数是5°30·45··,只要5是准确的就行,但是45··也能读出来。
呵呵,自己算一下了,一圈编码器输出2000个脉冲,转360度
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不够,也不能读到那位的

网友E:
COPAL的吧,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