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是学生,跟老师做事,刚开始学PLC,
求各位高手赐教:  西门子s7 200 与 s7300 通信

网友A:
什么意思 ?  好像是不能吧 s7 200 用的是ppi而s7 300 是mpi  的 除非有转接头

网友B:
你要做何種通訊?DP?以太網?或者是MPI?

DP與MPI通訊請加裝EM277模塊。

以太網通信需要安裝EM243模塊。

至于如何去編程,你需要首先確定好你的硬件的鏈接模式,然后去考慮。

具體的操作你可以看《西門子工業通訊指南》一書,打很多字,你未必懂,貼很多圖,我懶得做了。

网友C:
用MPI通讯吧,省钱。在300中直接读写,200中不用做什么。就是速度稍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  好像是不能吧 s7 200 用的是ppi而s7 300 是mpi  的 除非有转接头
200同时支持PPI和MPI协议,硬件上无任何差别,不需要什么转接头。

网友D:
是PLC之间通信吗?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通讯方式,是DP?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