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变频器使用求助

楼主(2009-04-07):
如图所示:
变频器与S7-200plc连接控制
1,类比端子VCC(6),FA1(7),GND(8),如何与PLC模块接线?是否用FA1给定电压0-10V来控制
2,如果要把变频器当前频率反馈给PLC,如何与PLC模块连线?
3,变频器的1,2,3阵脚接Relay(即运转Relay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你的PLC的输出信号是0~10V的话,那你只要把负极接到GND上,把电压脚接到FA1上就OK了。
想把频率反给PLC只要接6和13脚就能实现
1、2、3脚应该是多功能输出脚,怎么设置请详细看下说明,应该2脚闭点
以上功能必须设置好相关数据才能实现
请注意下面的S1跳线,它应该是和你设置有一定关系,很有可能是模拟量输入的信号类型选择
学 无 止 境 !

网友B:
用PLC来给定变频器频率的话,需要PLC带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频率反馈给PLC的话,需要PLC带有模拟量输入模块;
当然用通讯功能的除外;
运转Relay是运行时接通的一个继电器,有常开/常闭点;
这个也可以定义成其它功能;

网友C:
Relay是继电器的意思
PLC要有模拟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出不应该接到FA1上,应该还有专用的接线端子

网友A:
楼上说模拟量不该接FA1拿出点依据吧?
PLC如果是0~10V电压输出的,就该把负极接到8脚GND上
正极信号接FV1
6脚闲置
学 无 止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