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请问:有四台变压器,1kA,2KA各两台平时各一用一备,如果有一台用电超负载,那么有什么办法自动启用另一台,或者与另一台在正在用的并网呢?

网友A:
理论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当检测到总电流超出设定值时就把备用变压器的投入开关按顺序合上就行啦。应该超过80%后加一个缓冲时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