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请教各位前辈,我在紧固螺钉时,扭力扳手在螺母侧加力和在螺钉侧加力,国家或者行业有具体的标准或者要求吗?非常急 有时在多根铜排的情况下加力螺母和螺钉是存在差异的。

网友A:
顾名思义扭力扳手是在螺母侧加力的,如果你有扭力螺丝刀(或扭力扳手可拆换工具头换成螺丝批)则也在螺钉侧加力.

网友B:
这个吗,我们是拧紧为原则!没用扭力板手!

网友C:
呵呵,我们一般都是凭手感,.

网友D:
是凭感觉,反正不是做测试记录用

网友E:
拧紧为原则!没用扭力板手!

网友F:
没用扭力板手!好像一些进口的设备标注扭力多少

网友G:
我们从来就没用过扭力板手,扭紧就行,凭的是感觉,但要用扭力扳手的话,就照顶楼的方法。

网友H:
理论上讲,螺钉与螺母上加力都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有一面用了弹垫了?两面都加上再试试,我感觉应该一样的

网友I:
扭力扳手是在螺母侧加力,用内劲来扭,不能一阵一阵用力,看指针过一点点指定点就得了.
有这玩意最好了,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绝大多人凭感觉时加力都过了,总担心扭不紧.弹垫
都失效了

网友J:
在螺母侧用力,螺母下依次是弹垫、平垫,用力紧到弹垫变平为止,不可用力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