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本人刚接触电工,问的问题不要笑话我哦!
数字万用表怎样测量电路,在无电时测的电阻代表是什么,有电时测到的电压是指什么?

网友A:
呵呵,这是最学电基本的东西,建议最好是跟个师傅学。

网友B:
无电电阻应该是无穷大的,是两触点间空气电阻,有电测量出大电压是两触点间的电势差,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C:
无电电阻是电线或是电路中元器件的阻值,如果是电路中和一根线应该是0的也就是线的阴值,有电测量出大电压是两触点间的电势差,也就是常说的电压,有线电压和相电压等----
   最好看些电工类的书,在哪,如在上海的话过来我送眯书给你看看

网友D:
不想找师傅带你的话就找本书看看,自己钻研

网友E:
这个哥们是不是刚刚毕业的啊

网友F:
先找本书好好看一下吧,不然很容易把表烧了的

网友G: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学使用万用表,关键还是要清楚被测对象!

网友H:
不会吧!没有这个基础怎么做事呀

网友I:
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J:
一看;
二扳;
三试;
四测;
五复位。

网友K:
测出的电阻就是被测器件的阻值
电压就是这个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了

网友L:
我建议你到书店买本电工基础知识入门,或者电工测量看看,这个很难说的清楚哦

网友M:
初学啊 得好好用功看看的

网友N:
3楼说的很好,你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