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欧姆龙PLC中的KEEP指令的条件有置位输入和复位输入,那么将其取反又如何理解呢

网友A:
你的:将其取反是指把执行KEEP指令的条件取反?是这个意思?

KEEP(11)用来保持基于两个执行条件指定位的状态。这些执行条件用S和R标出。S是置位输出,R是复位输出。KEEP(11)运算就象一个由S置位和R复位的锁存继电器。
当S为ON时,其指定位也会置ON,并保持ON直到复位为止,在此期间不管S是否保持ON还是变为OFF。
当R置ON时,其指定位也会置OFF,并保持OFF直到置位为止,在此期间不管R是否保持ON还是变为OFF。

楼主:
求知:欧姆龙PLC中的KEEP指令如何使用
如在其他段中用HR000时,当HR000是常开触点,那么不论是置位还是复位为ON,HR000都表示为1,当HR000是常闭触点时,那么置位和复位就都必须都为OFF,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呵呵;
相当于SET/RERST 指令;
当置位接通一次后,对应的状态就保持,直到复位为ON时,解除保持;

网友A:
如果是:KEEP HR000 指令
当KEEP前置位条件一直满足时,那么HR000就会一直被置1,不管复位条件是否满足,可能表现的现象是在HR000不停的抖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KEEP HR000 指令
当KEEP前置位条件一直满足时,那么HR000就会一直被置1,不管复位条件是否满足,可能表现的现象是在HR000不停的抖动
不可能,KEEP类似RS触发器,但没有不定状态,只能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