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家里用电的电器全关掉,电度表还是要转,电源进线空开拉掉,电度表不转,排除了偷电的可能,电力局的也来看过了,说是电度表正常,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漏电了?可是漏电保护都没跳。
据估计目前每天的耗电量比原先多了六度,量还挺大的,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A:
如果能肯定没有用电器了,则应该是电度表的问题,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把家中的用电器全脱开了电源,电度表还会缓慢的转,叫电工来看,后来换了一只新的表,就没有自转现象了。

网友B:
你的电视,充电器,空调等如果插头没有拔掉,电表就会走(现在的分时电表灵敏度很高).如果全部电器都没接或总开关也关掉了,那么有可能是墙壁内的电线有漏电现象.还有如果冰箱空调等大电器刚关掉,电表由于惯性的原因也回缓慢走一小段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肯定没有用电器了,则应该是电度表的问题,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把家中的用电器全脱开了电源,电度表还会缓慢的转,叫电工来看,后来换了一只新的表,就没有自转现象了。
那不还是电表的问题吗?

网友D:
可能是漏电,将零线和火线对调后试一试,顺便检查一下漏电保护

网友E:
把漏电检查一下,应该漏点了

网友F:
断开电度表出线,排除是电度表还是负载问题?如果电度表正常,那就再查查有没有待机状态的电器,最后再查线路的漏电问题(可借助摇表).

网友G:
每天多出六度电,在确认电器都已关了的话,如果不是电表的问题,只能是漏电了,用一个漏电流小的漏电开关装上就知道了

网友H:
如果不是电表的问题,只能是漏电了

网友I:
漏电的可能性最大,,,换个规格小的漏电保护器试试~!

网友J:
现在有些家用电器虽然没正在使用,但只要插头插在电源上,也还会消耗一些电的,要不为什么拨下插头时,有时会有火花呢。

网友K:
断开电度表出线,排除是电度表还是负载问题?如果电度表正常,那就再查查有没有待机状态的电器,最后再查线路的漏电问题(可借助摇表).

7楼说的很清楚了顶一下

网友L:
每天6度,够吓人的,个人认为漏电的可能较大,断开电表出线,还转,电表问题,不转,漏电。一路一路地断开,断到那一路不转了,就是那一路漏电了。

网友M:
是不是有冰箱的电源线没有拔下来啊

网友N:
把进户内的空开拉掉不转了 说明电表好的  取关掉家里的所有电器 包括插头 灯具合上空开后表还在转 说明家里有漏电

网友O:
火线 零线 接反了..

网友P:
每天6度电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250W灯泡24小时开着。近一安电流。漏电电流一般不恒定。有这么大的漏电,说明线路故障很严重,早就应该短路了。偷电。你怎么排除的呢?如你能排除偷电就能有能力找出原因。

网友Q: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冬天发生。如果是在冬天,虽然电器没开,但可能插头没拔,有些空调压缩机都有电加热组件,用以加热压缩机、冷动油,预防启动困难,这样的话多几度也是可能的。

网友R:
肯定你没有发现 否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啊

网友S: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了,好好查查,要不不是白交电费吗!漏电的话不会漏那么多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浴霸漏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