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9-04-08):
为什么有的帖子搜到却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要不就是百度快照还存的标题,而我们这边是已经删除了的。这样的就会找不到帖子了。

楼主:
单相双值电容电机如何接线?这个主题的帖子我在论坛里怎么找不到?望指教。

网友B:
单相双值电容电机接线方法是,大容量电容为启动电容与离心开关串联,小容量的电容为运行电容与离心开关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