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请问三相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在接入电阻后。运用凸轮控制器进行调速时,电阻是怎样平衡分配的?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为了获得比较平缓的启动速度,启动电阻大多分成3到4段,开关切合时每次剩下的为切断前电阻的1/2。如4段:第一次是总阻值1/2;
                         第2次是总阻值1/4;
                          第3次是总阻值1/8;
                           第4次是总阻值1/8

网友B:
电阻是采用三相等分星接在绕线电动机的转子绕组上的,通过凸轮控制器的触头间接或直接规律性地同时分切掉(也就是短路掉)三相电阻的一部分相同阻值的电阻,短接掉的电阻越多,电动机转的越快,转矩越高,最大转速是将三相电阻全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