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车削螺纹时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如下: 一、啃刀 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原因是车刀安装得过高或过低,工件装夹不牢或车刀磨损过大。 1. 车刀安装得过高或过低 过高,则吃刀到一定深度时,车刀的后刀面顶住工件,增大摩擦力,甚至把工件顶弯,造成啃刀现象;过低,则切屑不易排出,车刀径向力的方向是工件中心,加上横进丝杠与螺母间隙过大,致使吃刀深度不断自动趋向加深,从而把工件抬起,出现啃刀。此时,应及时调整车刀高度,使其刀尖与工件的轴线等高(可利用尾座顶尖对刀)。在粗车和半精车时,刀尖位置比工件的中心高出1%D左右(D表示被加工工件直径)。 2. 工件装夹不牢 工件本身的刚性不能承受车削时的切削力,因而产生过大的挠度,改变了车刀与工件的中心高度(工件被抬高了),形成切削深度突增,出现啃刀,此时应把工件装夹牢固,可使用尾座顶尖等,以增加工件刚性。 3.车刀磨损过大 引起切削力增大,顶弯工件,出现啃刀。此时应对车刀加以修磨。

网友A:
刀头材料很重要(什么材料的工件用何种刀头),刀头的刃磨也很重要(切削角度,出屑槽形状,刀口光洁度,刀尖r角等),操作工艺更重要(工件转动的线速度,走刀速度,进刀尺寸,刀具安装高度等),设备的精度也有关系(车头同心度,振动大小等).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听车间的师傅说磨刀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B:
我以前做了2年车床,以为自己已很会磨钻头,结果,后来专门做钻床,才发现以前磨的钻头太差了.以前磨钻头时既要化好长时间,磨出来的钻头角度又不好,用起来没能打几个洞就又要磨了,而且磨出来的钻头,打出的洞会偏大几丝.后来经过每天磨50根的钻头量,进过1年的时间才自我感觉有点可以了.所以磨刀和磨钻头都是要考长期的实际锻炼才能到达一定的水平.而且这种水平真的是无止境的.

楼主:
根据不同的孔要磨不同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