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如题,请问怎么去检测FX2N-48MR的外挂设备是否已经挂上了?

网友A:
你的”外挂设备”指的具体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监控你的"外挂设备"特有的输入/输出地址和它的特定寄存器就可知道了.

网友C:
用FROM指令读取模块的块块编码是否正确

楼主:
哦,比如说是FX2N-2AD,我怎么才能知道它已经成功的挂在PLC上了啊,
必须编写FROM或TO指令去探测吗?

网友A:
用程序判断是比较好的方法,而且可以根据识别码知道是具体什么模块

楼主:
那在GX或MCGS中有没有检测这些外挂的功能选项喃?

网友D:
在软件上也可以监视的,用工具下的特殊模块功能

网友E:
如果接有GOT的话可以在GOT上查询到;

网友F:
写个输入输出测试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写个输入输出测试下不就可以了吗?
输入输出,对特殊模块就不好用了
还有种方式,连上编程软件,在软件中的“在线”下的“监视”中的“缓冲内存批量”中去查看

网友E:
或用最原始的办法;编程后AD模块就给一个模拟量接进去,看一下转换的数字量;
DA模块就测一下输出的电压,就知道是不是连上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