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大家好啊,我公司现在想搭建一个XY平台,对速度和承受力都没有什么要求,普通就可以,行程为50mm,精度是0.1um,最小步进为+-2um,最好用Servo马达,有编码器,用什么驱动器,打算用国产的(如果实在没有,推荐个进口的也OK)哪个有经验的大侠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平台推荐?谢谢
我们主要用在自动对准的设备上

网友A:
找一台旧的或报废的绘图仪改一下,用PLC控制可做各种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等演示也可以按输入要求走复杂的曲线.

楼主:
谢谢楼上,控制和实现都不是我担心的问题,我现在要的是选择如何的平台能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B:
机械精度一般的材料达不到。买新十字滑台算了。但是0.001mm的精度,基本上是没办法做出来。

网友C:
国产的伺服有台达的
但你要求的精度有点高,买现成的都不好买啊

网友D:
台达现在生产新系列的伺服系统。

网友E(2009-05-29):
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请电:1891678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