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水泵的放置方式
1. 露天放置
一般将泵集中放置在管廊下方或侧面,也可以布置在被抽吸设备附近,主要优点是通风良好,操作和维修方便。若泵布置在管廊下方时,泵出口中心线应对齐,距管廊柱中心线0.6米。    详:http://www.mc-saic.com/
2. 半露天布置
半露天放置的泵适用于多雨地区,一般在管廊下方布置泵,在管道上部设顶棚。或将泵布置在框架的下层地面上,以框架平台作为顶棚。根据泵的布置要求,将泵布置成单排、双排或多排。
3. 室内放置
室内放置的泵适用于寒冷或多风沙地区,以及工艺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设计布置水泵管道的注意事项
1、合理选择管道直径,管道直径大,在相同流量下、液流速度小,阻力损失小,但价格高,管道直径小,会导致阻力损失急剧增大,使所选泵的扬程增加,配带功率增加,成本和运行费用都增加。因此应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综合考虑。
2、排出管及其管接头应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3、管道布置应尽可能布置成直管,尽量减小管道中的附件和尽量缩小管道长度,必须转弯的时候,弯头的弯曲半径应该是管道直径的3~5倍,角度尽可能大于90℃。
4、泵的排出侧必须装设阀门(球阀或截止阀等)和逆止阀。阀门用来调节泵的工况点,逆止阀在液体倒流时可防止泵反转,并使泵避免水锤的打击。(当液体倒流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向压力,使泵损坏)
水泵的布置要求
1. 对于露天或半露天布置的泵,一般使泵与原动机的轴线与管廊轴线垂直。
2.对于室内布置的泵,当其输送液体温度高于自燃点或输送液体为液态烃时,应与其它泵分别布置在各自的房间内,并用防火墙隔开。
泵布置在室内时,一般不考虑机动检修车辆的通行要求。泵端或泵侧与墙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1.2~1.5m,两排泵之间净距不应小于2m。
蒸汽往复泵的动力侧和泵侧应留有抽出活塞和拉杆的位置。
立式泵布置在管廊下方或框架下方时,其上方应留出泵体安装和检修所需要的空间。
管道布置时,泵的两侧至少要留出一侧做维修用。
水泵的安装间距
两台泵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700mm,泵前端操作通道不应小于1000mm,对于多级泵,泵前端的检修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800mm。一般泵的前端检修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250mm,以便小型叉车通过。   详:http://www.mc-saic.com/

网友A:
一般的离心的水泵,要安装到水位下面,并且水泵与水箱连接的管路也不要高于水位,否则会降低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