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我有一台离心式启动的单相电机,启动时用手轻轻向正转方向带动一下就向正转,向反转方向带动一下就反转。检查又没有那里有问题。请问各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请检查启动电容是否损坏(换一个同规格的电容试试),启动绕组有没有接触不良(万用表测量).我认为最有可能是电容失效了,因为这种电动机是靠电容移相进行工作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离心开关坏掉了或者触点接触不良,这样的情况我刚遇见没几天

网友D:
既然用手轻轻带就能转动,离心开关基本正常,建议直接更换电容后试试(注意定子线圈是否正常?).

网友E:
建议直接更换电容后试试

网友F:
更换电容先~!

网友G:
有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有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前者由离心开关控制,当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动作,切除起动绕组,只有运行绕组通电。如果没有起动绕组,仅有运行绕组通电,单相电机无法产生起动力矩,电机不能起动。因此起动绕组的作用仅是产生起动力矩,一旦起动只需运行绕组通电就可保持运转。楼主所述情况明显是起动绕组不起作用,用手转动后相当于加上了起动力矩,电机就开始运转了,而单相电机的转向取决于起动力矩的转向,也就出现了用手往那边转动电机就往那边转的情况。起动绕组不起作用,大多是离心开关出了问题。

网友H:
单相电机启动时,要启动电容先带动一下的
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启动电容坏了,更换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电机是没有启动电容的,我认为还是离心开关有问题。7楼的分析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