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请问电容补偿柜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能否给份原理图啊
谢谢了

网友A:
电容补偿柜个工作原理就是根据配电系统的有功功率在整个系统视载功率中所占的比例的余弦值是否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来手动或者自动投切补偿电容.

网友A:
图纸在网易电气里找,一定有的.

网友B:
主要是控制仪你要弄懂

网友C:
一般在感性负载中要进行补偿。其原理是利用电容与电感的电流在相位上刚好相差180度可以相互交换无功电流,从而避免过多的无功电流造成电源浪费和线路热损耗及压降

网友D:
以前好象发过这种帖子,建议先在论坛里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