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在PLC编写程序时,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行走,这时问题就出现了,伺服控制器通过齿轮比来驱动电机,PLC发脉冲亦能,怎样才能弄好两者间的关系呢??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我用富士小惯理电机。

网友A:
首先固定PLC的脉冲数,然后根据需要,设置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
主要考虑精度与速度之间的最佳分配

网友B:
呵呵;
PLC能发的脉冲频率有个上限吧;
电子齿轮比要能把对应的比例设成整数;

网友C:
两者之间具体什么关系?
脉冲、电子齿轮比,这些能决定了你定位的行程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