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工频转换到变频时,电机是不是要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变频启动?如果是的话,一般怎么做的?

网友A:
工频转换到变频时由于变频器有加减速时间不能直接提供50Hz使电机平稳转换,所以最好是停机后再转换.

网友B:
电机可以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工频与变频的转换,只要让两电接触器实现互锁就行

网友C:
不需要完全停止就可以切换的,最好有一点时间的延时处理

网友D:
最好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把两个接触器动作的时间隔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频转换到变频时,电机是不是要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变频启动?如果是的话,一般怎么做的?
假设电机停下来再起动,那与直接工频启动又有何区别呢?还要变频器调速做什么?直接工频启动就算了。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先变频然后转工频吧。怎么会工频转变频呢?搞错了?

楼主:
工频转换到变频时由于变频器有加减速时间不能直接提供50Hz使电机平稳转换,所以最好是停机后再转换
假设电机停下来再起动,那与直接工频启动又有何区别呢?还要变频器调速做什么?直接工频启动就算了。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先变频然后转工频吧。怎么会工频转变频呢?搞错了?
不需要完全停止就可以切换的,最好有一点时间的延时处理
到底是怎么样的?都被搞糊涂了?有没有高手做详细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频转换到变频时,电机是不是要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变频启动?如果是的话,一般怎么做的?
假设电机停下来再起动,那与直接工频启动又有何区别呢?还要变频器调速做什么?直接工频启动就算了。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先变频然后转工频吧。怎么会工频转变频呢?搞错了?
是你知道弄错了吧!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先工频启动然后切到变频控制

网友E:
请教楼上,先工频启动,再转变频?想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转换?什么目的?请明示

楼主:
请教楼上,先工频启动,再转变频?想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转换?什么目的?请明示

非专业人员在操作时,误操作导致故障.难道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F:
变频器追踪启动,可以加我QQ:270735607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