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购买常识

楼主(2009-04-08):
各位高手,我刚进入电气设计行业,问下:我在买电气元件(电源,继电器,报警灯短路器)时应该注意的事项,请大家多给些经验~!

网友A:
买正规厂家的产品

楼主:
都是批量买的,是不是有检验的简单方法?

网友B:
购买知名厂家的产品可能会好些

网友C:
检验的简单方法?不清楚啊,最好是买品牌的啊!

网友D:
要知道各种电气产品的规格型号,然后仔细看样本,对不懂的参数不能放过,要问师傅或打电话问厂家,不然买回来可能要用不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建议,我选型都准确着呢,就是在购买上买欠缺经验,因为我是批量购买的,所以都选的是知名品牌的,但定量的时候都没有多余的,所以在购买时候是不是要注意点什么要点?请各位指点~!

网友E:
尽量给自己留点余量
如果真需要的话在定货就来不及了

网友F:
货比三家以上呀!

网友G:
一般来说选择品牌厂家就可以了,还要就是货比三家哦

网友H:
如果量大,可以要求供应商先提供货样,货样检验合格后再签份供货合同约束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建议~!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建议~!谢谢~!

网友I:
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东西,不要看见便宜的就买

网友J:
我们单位都选有品牌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