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热电偶显示仪表在显示温度时总是比测点温度高出一个室温来。用MV发生器加MV信号校验也会多出一个室温来。我知道分度表的参比端是0度。怎样来解释测点的温度是准确的 ,加上室温吗?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用湿度补偿导线啊,或是补偿导线的型号与使用的热电偶的型号不匹配

网友B:
仪表与热电偶的分度号必须匹配才行。

网友C:
是分度号没有选准,还要看你选的是哪一种仪表。

网友D:
你测的温度范围是多少,选型是否正确,还有测量点到仪表有多长距离,选择用的补偿导线是否正确,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测量温度,请详细说明,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用的K型热电偶。也用的是K型的补偿掉线。测温区500-800度,测点到仪表距离100M。解掉热偶仪表显示室温24度。接上热偶显示温度数值比MV表对应的温度高24度。仪表的实际显示温度数是测点的实际温度吗?谢谢个位。

网友E:
是的 显示表是带温度补正的

网友F:
仪表显示的就是测量的实际温度,还有就是热电偶侧温其精度差些

网友G:
显示仪表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H(2009-05-25):
检查补偿导线的型号及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I:
楼主得到的就是实际温度。我用玻璃管温度计做过比较,方法如下:
1.用校验仪直接测热电偶的输出,得到温度是8℃。
2.感觉那个温度不准,用玻璃管温度计检测,得到了18℃。这个感觉差不多。
3.用玻璃管温度计检测环境温度,10℃。
所以,你得到的那个感觉多了个室温的温度是对的。用智能表一般得到的是对的,但用PLC检测的貌似比实际的低了个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