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请教S7200的电源我看有关图纸是AC220V经过一个变压器变为AC110V请使用此产品专家予以解答,方便的话请提供一个224的接线图,对了它的DI通道是提供的24VDC吗?如若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很抱歉,我接触的s7200--224其电源是DC24V的,没见过交流的。

网友B:
可能是供电电源吧;
CPU224 DC/DC/DC型供电电压为DC24V;
CPU224 AC/DC/RLY 供电电压为AC85~260V;
你说的用变压器变成AC110V应当是AC/DC/RLY型的,用AC110V供电更安全;

网友C:
不知“有关图纸”是什么设备图纸,国内设备还是国外设备?
  其他可以参考西门子自动化网站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s7_200/cpu/cpu224.asp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CPU电源吧?
输入输出接点电源有几种呢!

网友B:
CPU224 AC/DC/RLY 电源可以用AC110V的;
输入信号是DC24V的;
输出是继电器的;

楼主:
AC100---260V那么用AC220V是否安全可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100---260V那么用AC220V是否安全可用

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的电压,都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