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问题:
高压电机(10kv)能否经常起动,起动间隔的时间有无具体的规定?

网友A:
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要求,应该和低压异步电动机没什么区别吧,但频繁启动对电动机绕组不好.我们的几台高压电动机都是一次启动长期工作的,所以了没有方面的实际经验

网友B:
除了考虑电机外,还要考虑电网的承受能力;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频繁启动应该是不行的,线圈会发热,对整个电网也会造成很大影响的

网友D:
冷态启动2次/热态1次/相邻启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
资料来源兰州电机厂
冷态为绕组温度等于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