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一台老式行车上的5T小钩提升3T左右的物品时1档2档没有力气,测转子电流达到45A左右,三档可以提升,电流降下来.该电机为16KW绕线式电机.请问高手如何检查该机是否有故障,外部电路都没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一、二挡没有力气,一定是控制电器到转子回路(包括调速器件)有开路和半开路故障,仔细检查就会知道的。

网友B:
检查凸轮控制器的电阻切换触头,有没有烧坏的。电阻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C:
同意以上的说法,转子串电阻回路有故障

网友D:
同意,应该是转子串接启动电阻切除时,(1,2档)所用接触器或凸轮控制器触头烧毛接触不到位,到3档时,是好的,电阻已全部切除。

网友E:
应该是5楼说的那样.只有3挡是好得

网友F:
检查转子电流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G:
检查三相转子电压是否平衡?
检查从电阻引出到接触器的线路及调速电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