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面试题 求教大家

楼主(2009-04-08):
1. 一台功率为7.5KW的电动机,要求采用按钮,指示灯等控制其正转,反转,停止。请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器件进行选型,要求采用是施耐德生产的GV序列电动机保护断路器,LC1序列接触器,XB2—B/E序列按钮/指示灯,继电器采用OMRON的继电器。
2. 要求用PLC来实现1题所要求的电机控制,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的所有器件进行选型,做出相应的I/O分配表。编写相应的PLC程序,要求PLC采用OMRON公司生产的CP1H序列产品。其余器件要求生产厂家与第一题相同。
要求:采用Auto CAD画图,施耐德公司及OMRON公司的选型样本可由网络下载

小弟学艺不精。。。恳请论坛上的高人能告诉我如何解答的。。。
小弟邮箱:361802782@qq.com    万分感谢了。。。

网友A:
这是家什么公司,你应聘的是什么职位,出这样的面试题。不过也都是基本的东西。

楼主:
可是学校里面都没学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学校里面都没学过。。。。

第一题考你的是启动电流等基本的计算,学校电工基础总应该学过,如果未学过,我建议你放弃应聘该职位。

第二题是PLC的最基本的控制,每本教材都会有,你没有学还是翘课比较多?

现在面试题都提早发给你们啦?如果有关系的话,这种题目都是走走场,无关系的话,以你什么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即使靠别人拿出来,也无法进去,给人家一问就倒掉了。

网友C:
主要是考核你的实践操作方面的能力:
1、就是一个基本的电动机控制电路加指示电路;
2、plc控制基本类型。
这些知识都是机电、自动化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如果这些都不会,建议你不要去应聘了。

网友D:
呵呵;就算给你答案,你能进去,然后一无所知,不是还是要被辞退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我好好看了下书    明白了不少    也知道挺基础的     不过我学的是西门子的     他要求欧姆龙的编程          学校里也没尝试过选型    这些可能缺乏实践了点    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E:
控制电机正反转,启动停止等,这是基本的,梯形图会编就可以,至于什么PLC关系不大,这个控制就是用到基本的常开、常闭点,加自锁、互锁功能,这基本上是一样的,要搞清楚他们的地址定义

楼主:
谢谢啦~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网友F:
接触器:LC1-D1810/m5n  中间继电器 MY4NJ  PLC CPM1A-20CDR CP1H没必要
画图 CAD 有基础就可以. 编程有基础也就可以. 祝你成功..

网友G:
其实大家没必要对应届毕业生这么苛刻
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现在大学学习的90%都是用不上的
而且学习的时候都是很泛泛的
‘通常是理论的计算
跟工作中的理论有很大区别

网友H:
好好准备一下,菜鸟也要拿出高手的气派

网友I:
选择材料才是考验工程师的基本要求的

网友J:
工作快一年了,发现材料的选择太麻烦了。工作中的东西在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K:
先不说 L Z 面试怎样, 我觉得那公司的面试有点古怪 &&&&&&&
1: 对于一个刚毕业或将要毕业的应聘者, 要求用"GV序列", "LC1序列","XB2—B/E序列"太为难人了,而且知道了也没能说明甚么,  这些东西我用过, 但之后我都不记得什么系列/型号的,只得品牌和他的主要参数, 如电动机保护断路的额定电流(其实是从电机功率反推导知道). 如果我要记住这些东西,那我要不要干别的活了. 我们做项目工程的, 基本一个项目一个样.

2:考PLC, 对于LZ来说,要短时间完成,要求太苛刻了; 和 1 一样,还指定用 CP1H序列产品 .

3: "采用CAD画图,选型样本可由网络下载", 那不是现场面试吧, 课后作业??. 选型花的时间应该不少的.

 我喜欢面试的技术题(其他的另外考虑)是: 基本的, 再基本理论的, 能从基本中延伸出来.... 才能在工作中发扬光大...
这行业虽然没有IT行业更新快, 但很多事情都得第一次去接触, 看说明书, 而且多是英文的,才能一步一步做好 做全面.

楼主:
我现在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了     尽力吧~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L:
出的题还是比较基础的,你做下就行了,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这样的面试题既有基础的也有一点难度的,刚毕业出来就考这样的题,真的那么一点难度!

网友N:
应聘时就怕指定用哪家的PLC编程,欧姆龙的我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