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公司的线切割现在不能切东西,以前可以看到脉冲幅度为100%,现在只能看到20%,而且系统报警。最恐怖的是,电源的正极和机床床身是通的,有约170欧姆的电阻!
各位处理过吗?
可否指点一二呀。

楼主:
没人遇到过类似的吗?
我今天把系统重新弄了一下,故障依旧。
DOS重装了。
下周不行就开始琢磨高频电源了

网友A:
请打电话:13360665876,高成数控胡先生,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三楼了,明天把问题落实一下再麻烦你了。
3Q

楼主:
高频不会断!
把继电器拔了都不会断!
真是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