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09-04-09):
测量380V端电流400多安,二级100伏端电流不到100安电压也跳不上去这时断路器已掉搞不明白是可控硅坏了还是变压器有毛病

网友A:
可控硅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有备件的话替换一下,把拆下的离线检查一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网友B:
可控硅问题

网友C:
支持上面的说发~!

网友D:
楼主你的图纸上有点小问题,应该还有和变压器并联的泄流电阻吧,还有,你千万不要去图便宜换硅芯,这样对触发有影响的,最好直接更换组合元件,

楼主:
哪位大侠给讲一下原理呀。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可控硅坏了,AK开路,导致一只可控硅工作,把380V交流电变为脉动直流电,导致变压器的电流过流。可惜更换可控硅的时候我没在,他们是一起都换了,坏的又扔了没法判断。

网友E:
我是来看看的 , 帮你顶起

网友F:
自己去试试 看看找找到底是哪个部位出的问题
易高的电工交流QQ:四六九六一四七七七 QQ群:八二二四三六二三

网友G:
应该是其中一个可控硅坏,没有出发信号了

网友H(2009-05-16):
七楼你自己分析的已经很有道理了,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可控硅击穿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从图上看可控硅只是相当于调压器,当其中一只开路或无触发信号时,电路为脉动直流状态,变压器的带负载能力就会降低,导致电流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