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虾
我在设备(机床滚珠丝杠)上选用松下1.0千瓦伺服电机系统时,调试时开始还比较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电机啸叫现象同时无任何报警对各项参数进行调试无效后,改为2.0的现象没有了。
  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功率选小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机与伺服间的电缆接头松脱,连接不可靠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重新接线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增益调整要考虑带负载的情况下调整

如果调试的时候时空载
那么增加了负载后还需要重新调试

往往一个伺服电机,不同的人来使用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效果
这个也是伺服在应用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