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备份程序

楼主(2009-04-09):
本人是新手,我单位用FX1S-20MR,想备份原程序,多谢帮忙.

网友A:
装软件,买编程电缆,连接后上载程序后保存到电脑

网友B:
把程序拷出来,保存到电脑。

网友C:
注意要密码

网友D:
各位大哥已经把方法说出来了,但是没有密码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关键在这里!

网友E:
呵呵,没有密码的话,就跟厂家要吧,或者找能下的人

网友F:
没有密码比较容易 有密码稍微麻烦些 呵呵

网友G:
呵呵;密码的问题就不要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