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问题

楼主(2009-04-09):
大侠们好 想问下WINCC V6中有过程植归档了,那压缩归档具体什么作用?我做了报表,趋势曲线 可是重新启动电脑为什么不保存以前的数据。因为我归档时是保存在主存储区中,没有保存在硬盘?刚接触WINCC 不久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A:
小于1分鐘采樣間隔將使用壓縮歸檔,原因很簡單,不采用壓縮格式的話,數據量太大,用戶硬盤要完蛋。

大哥,主存儲區指的是你的RAM,重啟自然沒有了,除非你買可以掉電保存的內存~

楼主:
小弟先非常谢谢了,我是做了500MS的归档时间,那我先对所有变量的一起进行过程值归档,在对同样的变量进行压缩归档,目的只是减少内存?可否?保存在硬盘中数据是有的。

网友B:
主存储器是内存,要归档到硬盘上。
  安归档向导操作,错不了。

网友C:
压缩归档是为了节约硬盘空间,一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