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一直都模拟的挺好的,突然在昨天的时候不好用了。
wincc跟其能连上,但是报警信息里显示PLC停机,感觉就是PLC不运行了一样,但是这只是个模拟器啊,又不是PLC坏了。
用编程软件监控程序也没有反应了,各位高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不行就重装一下试试看;
S7-200的仿真软件没有什么大用处;

楼主:
俺这个是300的模拟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模拟器只经行单扫描,模拟器是不会停机的。如果是连续扫描的话,模拟器的PLC马上就停机了。难道是我的软件哪个地方不小心给动了?能导致PLC死机?而且模拟器也能模拟死机?

期盼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这个是300的模拟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模拟器只经行单扫描,模拟器是不会停机的。如果是连续扫描的话,模拟器的PLC马上就停机了。难道是我的软件哪个地方不小心给动了?能导致PLC死机?而且模拟器也能模拟死机?

期盼高手!

或許是你的程式有問題,你可以通過你軟體的模塊診斷功能來查找錯誤原因。

對于停機,西門子是有診斷信息保留的。

网友C:
程序问题,查看PLC的诊断信息,方法和真的PLC查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行就重装一下试试看;
S7-200的仿真软件没有什么大用处;

一看就知道是300或400的模拟器,200的怎么会跟WINCC连接上呢!

网友E:
很简单,换个程序运行一下,看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