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一、为何采用非接触红外测温仪?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采用红外技术可快速方便地测量物体的表面温度。不需要机械的接触被测物体而快速测得温度读数。只需瞄准,按动触发器,在LCD显示屏上读出温度数据。红外测温仪重量轻、体积小、使用方便,并能可靠地测量热的、危险的或难以接触的物体,而不会污染或损坏被测物体。红外测温仪每秒可测若干个读数,而接触测温仪每秒测量就需要若干分钟的时间。    更多:http://www.mc-saic.com/
二、红外测温仪如何工作?(工作原理)
红外测温仪接收多种物体自身发射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红外辐射是电磁频谱的一部分,它包括无线电波、微波、可见光、紫外、R射线和X射线。红外位于可见光和无线电波之间,红外波长常用微米表示,波长范围为0.7微米-1000微米,实际上,0.7微米-14微米波带用于红外测温仪。
三、如何确保红外测温仪测温精度?
红外技术及其原理的无异议的理解为其精确的测温。当由红外测温仪测温时,被测物体发射出的红外能量,通过红外测温仪的光学系统在探测器上转换为电信号,该信号的温度读数显示出来,有几个决定精确测温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发射率、视场、到光斑的距离和光斑的位置。发射率,所有物体会反射、透过和发射能量,只有发射的能量能指示物体的温度。当红外测温仪测量表面温度时,仪器能接收到所有这三种能量。因此,所有红外测温仪必须调节为只读出发射的能量。测量误差通常由其它光源反射的红外能量引起的。有些红外测温仪可改变发射率,多种材料的发射率值可从出版的发射率表中找到。其它仪器为固定的予置为0.95的发射率。该发射率值是对于多数有机材料、油漆或氧化表面的表面温度,就要用一种胶带或平光黑漆涂于被测表面加以补偿。使胶带或漆达到与基底材料相同温度时,测量胶带或漆表面的温度,即为其真实温度。距离与光斑之比,红外测温仪的光学系统从圆形测量光斑收集能量并聚焦在探测器上,光学分辨率定义为红外测温仪到物体的距离与被测光斑尺寸之比(D:S)。比值越大,红外测温仪的分辨率越好,且被测光斑尺寸也就越小。激光瞄准,只有用以帮助瞄准在测量点上。红外光学的最新改进是增加了近焦特性,可对小目标区域提供精确测量,还可防止背景温度的影响。视场,确保目标大于红外测温仪测量时的光斑尺寸,目标越小,就应离它越近。当精度特别重要时,要确保目标至少2倍于光斑尺寸。
四、如何进行红外测温仪测温?(使用方法)
将红外测温仪对准要测的物体,按触发器在仪器的LCD上读出温度数据,保证安排好距离和光斑尺寸之比,和视场。用红外测温仪时有几件重要的事要记住:
1、只测量表面温度,红外测温仪不能测量内部温度。
2、不能透过玻璃进行测温,玻璃有很特殊的反射和透过特性,不允许精确红外温度读数。但可通过红外窗口测温。红外测温仪最好不用于光亮的或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不锈钢、铝等)。
3、定位热点,要发现热点,仪器瞄准目标,然后在目标上作上下扫描运动,直至确定热点。
4、注意环境条件:蒸汽、尘土、烟雾等。它阻挡仪器的光学系统而影响精确测温。
5、环境温度,如果红外测温仪突然暴露在环境温差为20度或更高的情况下,允许仪器在20分钟内调节到新的环境温度。
五、最普通的红外测温仪应用是哪些?(用途)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有许多应用,最普通的有:
1、汽车工业:诊断汽缸和加热/冷却系统。
2、HVAC:监视空气分层、供/回记录、炉体性能。
3、电气:检查有故障的变压器、电气面板和接头。
4、食品:扫描管理、服务及贮存温度。
5、其它:许多工程、基地和改造应用。
六、哪些行业需要用到红外线测温仪?(用途)
红外仪器主要被应用于工业领域。
1、化学工业
在石化行业中,炼厂在常规的预防维护程序中采用温度显示系统。这些程序包括熔炉工艺的监控及热电偶示数的确认。在熔炉工艺检测中,红外显示器被用来检测受热面管集结碳的比例。这种被称之为焦化的集结,会导致熔炉的更高的点火率,也会使管子温度升高。这种高温工况会降低管子的寿命。因为这种结焦会妨碍产品均匀的吸收管子的热量。当使用红外测温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结交区域的管表面温度往往会比其他区域的管子表面温度高。
2、玻璃工业
在玻璃工业中,产品也是处于动态中,要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红外温度计用来监测熔炉中的温度。手提式的传感器通过测量外部来探测高温点。测量溶化玻璃的温度来决定适当的熔炉口的温度。在扁平的玻璃品中,传感器在每个加工阶段都要检测温度。错误的温度或过快的温度变化会造成不平的膨胀或收缩。对于瓶子和容器产品来说,熔化的玻璃会流向保持在同一温度的前炉。红外温度计被用来探测前炉的玻璃的温度。所以它在出口的地方应该是适当的状态。在玻璃纤维制品,红外传感器被用来在加工炉中探测前炉的玻璃的温度。红外传感器在玻璃工业中另外一个用途是用于挡风玻璃制品工艺中。
3、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使用温度计是因为产品都是处于运动状态,温度都非常高。普通的钢铁工业应用是温度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熔化的钢铁开始转变成块。用同一的温度重新加热钢铁是防止它变形的关键,红外温度计被用来测量回热器的内部温度。在高温旋转轧碾机中,红外温度计被用来确认产品的温度是在旋转限度内。在冷却轧碾机,红外温度计在钢铁冷却的过程中来监控钢铁的温度。
4、预防性的维护
用便携式的热量显示系统,维护人员可以找出潜在的或已存在的问题。例如:发动机线圈绕组过热,变压器上的塞紧的冷却鳍片,电容接触不良,热量在压缩机的汽缸盖集结。任何问题出现都伴随着温度升高,或者温度曲线与周围温度截然不,这样可以用便携式的热量显示系统进行定位。大多数情况下,在要求停止工艺流程前,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及时校正。
5、塑料工业
在塑料工业中,红外温度计被用来避免产品被玷污,测量动态物体和测量高温塑料。在吹制的薄膜喷出的过程中,温度测量来调整适应加热和冷却可以帮助保持塑料的张力的完整和它的厚度。在抛制的薄膜喷出的过程中,传感器帮助控制温度来保证产品的厚度和同一。在薄片压出时,传感器可以让操作员来调整熄灭的加热器和冷卷来保证产品的质量。

网友A:
好象被测物体的面积也是与检测距离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