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在项目中有很多的开关需要控制 但是没有按钮开关 全部都从pc上发送命令来控制,我用了自由口通讯的方式,每发送一个命令就控制一个plc的输出。程序很大因为开关很多,而且需要把每个开关的状态又发送到pc上显示出来。不知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通信控制不?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呢
距离有多远,通讯量有多少?

楼主:
s7-200 226
通讯距离大约30米
开关数量大约50,还有模拟量 大约10路 速度没要求

网友B:
30M如果周围干扰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直接通讯;

楼主:
wincc是怎样与s7-200通讯的,直接可以发送变量到plc不?

网友C:
WinCC不能直接读写S7-200的数据,需要通过OPC服务器中转,西门子有现成的PC Access。可是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安装好后运行,直接添加进你所需要控制的变量。注意变量必需采用符号命名!WinCC中用OPC变量加入。这样就可以直接读写了。
PC与S7-200的通信连接可以用PPI、MPI。也可以配上EM277用DP。

楼主:
分析的很好 thank you!

网友D:
"通过OPC服务器中转,西门子有现成的PC Access"   软件免费的吗?
工业控制不希望用 D版的
S7-200的可加以太网模块,直接用网线连接PC机即可, 我公司多是这么做.

用 EM277用DP ,PC机那边还要 转换卡 吗?  对于小系统,这成本得"斤斤计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过OPC服务器中转,西门子有现成的PC Access"   软件免费的吗?
工业控制不希望用 D版的
S7-200的可加以太网模块,直接用网线连接PC机即可, 我公司多是这么做.
用 EM277用DP ,PC机那边还要 转换卡 吗?  对于小系统,这成本得"斤斤计较:了
赞同

楼主:
大家分析的很好,我现在用自由口通讯,开关量的控制方面都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模拟方面有问题,大家不知道看了系统手册上的自由口通讯没有,在发送缓冲区中,数据区是16个字节,群殴有10路模拟量,那么要占20个字节,发送缓冲区没这么多字节怎么办?那要重新定协议吗?

网友F:
可以在线通讯啊

楼主:
在线,能具体点吗?

网友G:
你说的与PC通信是用什么软件?
如果是用WINCC,用PPI/PC电缆就可以了,在软件上做按钮对应PLC中的位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wincc与200的通讯还要通过pcacce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