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有一电厂的引风机为250kw,用变频器控制,在启动过程中那个,引风机的电流不稳定,而且频率上升到38HZ,引风机就跳闸,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引风机发热。工程师判定是,阻力太大。经过检查确定是烟道中间的流量计的体积太大,阻碍空气流动,拆除流量计再试,引风机正常启动。我问一下,电机的负荷能影响电流吗?

网友A:
电机负荷大 电流自然就大了

网友B:
你这人问题很有趣啊!晕头了吧

网友C:
可以延长启动时间的啊!

网友D:
负荷大当然电流就大了,所以风机要空载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延长启动时间的啊!

受教了!!

楼主:
呵呵 这个我明白了

网友F:
应该是启动时间的问题,把时间设大试试
或者先把压力调小,再逐步加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一电厂的引风机为250kw,用变频器控制,在启动过程中那个,引风机的电流不稳定,而且频率上升到38HZ,引风机就跳闸,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引风机发热。工程师判定是,阻力太大。经过检查确定是烟道中间的流量计的体积太大,阻碍空气流动,拆除流量计再试,引风机正常启动。我问一下,电机的负荷能影响电流吗?
电机的负荷增大=电机的转矩分量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这是一个恒等式。嘻嘻;

去掉风道中障碍物,将风机工作于额定转速状态,检查风机的电机电流是否达到了额定电流?如果是,那风道中的“障碍物”就不能放了,如果否,电机电流还有余量,那风道中的障碍物还可以有,启动的时候延长启动时间,也许就不会跳闸了。

总之,要通过不同的实验来确定故障的起因,再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