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西门子PLC s7 与上位机(两台主机)进行通讯,为什么和一台主机通上,则和另一台主机就通不上了呢?怎么样让它和两台同时通呢?
新手请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2台主机间你用什么方式通讯的?

楼主:
用的是以太网主备冗余,和PLC也是的

网友B:
1,看是不是IP地址冲突,或设置错误.
2,如果是S7-300只支持软冗余,是不是编程有问题.
3,看连线是不是有问题.(有很多高手都是忽略了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IP没有冲突,用的是S7 400 PLC是双机双网的 主机也是
现在的现象主要是两台主机同时启,四个网有的和主机1通,有的和主机2通,
假如只启动主机1,则都和主机1通,再启动主机2,4个网都和主机2通不上;
所以如果主机1作为主机,主机2作为备用还好,但是将主机切一下主从,主机2为主机,1为备机,4个网仍然只和主机1进行数据交换,但是主机1现在为备用机,不能广播数据,那么其他机子就完全和PLC失去数据交换,除非将主机1重启,那么4个网就都会和主机2建立连接了...
相反也是一样的
在想西门子PLC网络是不是只能同时和1个对侧接口建立连接?有一个机子同它进行数据交换,那么这个网其他机子就不通了吗?
希望 能帮忙解决

网友C:
用网卡的,那ping的上吗??
在S7中网络组态上看,地址有没有冲突。是不是在同以网络中。

楼主:
恩 对
能ping的通
S7组态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现在是4个网卡每个只能建立一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