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有关西门子PID温度调节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对于以上口决不怎么理解,大家给指点指点。

昨天我调了个温度,是用PID向导生成PID功能块,进行调节的!P设成12.0,I设成6.0,D设成0.0,但发现调节的很慢,后来我把把参数改成P=8.0,I=0.8 ,D=0.0调节速度快多了,几分钟温度就调准了.....虽然东西是搞好了,但对于其中的原理还是很模糊的......

网友A:
口决编的倒是很好,不知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B:
你可以用西门子软件上的PID自整定功能试一下啊,我用过,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PID自整定我也用过是挺好用的,不过对于这其中的 P I D 不怎么理解......

网友C:
PID自整定功能 哪边有这个选项的

楼主:
在工具选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