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我想请问,测柴油机转速度的方法中,有没有一种,把传感器装在柴油机外壳,而通过装在柴油机里面的齿轮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当那个东西碰到传感器的时候,就测转速度,这种方法的?我们现在用的是光电编码器,但是,我们主任说这种方法不准,一圈只测到2个信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使用增量型编码器来检测。

网友B:
有啊。康明斯就是用金属传感器的

楼主:
编码器是必须的,是吗?

网友C:
呵呵,如果要用编码器,要装在转轴上的
你说的装在外壳上的,可以是接近开关,也可以是光电开关,在齿轮上多放个小块就可以了。如果感觉不准,就多放几个。
用编码器检测的话,现在的技术里应该是最准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要用编码器,要装在转轴上的
你说的装在外壳上的,可以是接近开关,也可以是光电开关,在齿轮上多放个小块就可以了。如果感觉不准,就多放几个。
用编码器检测的话,现在的技术里应该是最准确的了

目前用的是装在转轴上的一个圆盘,上下开了两个口,装的是磁铁类的东西,下面有个类似传感器的开光,转一圈接收两个信号,据说是电压信号,但经过处理后,是脉冲信号,这样的话,我用PLC控制,一定要加编码器吗?

网友D:
记得原来我们公司某个双链的润滑站有过这种类型的测速方法,也是一个光电传感器感应双链驱动减速机传动轴上的一个小块来测速,不过那个个转速比较慢,用西门子logo!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