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NPN PNP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晶体管电路是这样表示的,在PLC里可理解为共阴或共阳,也就是COM接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工作时有信号,工作时没有信号”这句话应该不对吧,对于常开的开关,都是不工作是没信号,工作时有信号。常闭的正相反,与是NPN,还是PNP无关的

网友E:
同意4楼;
关于NPN,PNP,  可以查看PLC资料, com的接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