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来帮帮忙!

楼主(2009-04-09):
用交流三相四线发电机发电时,测得线电压和相电压都正常!但接上负载时相电压220v的变了3百多v!断开后又正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来帮个忙!

网友A:
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啊?如果是容性负载或负载有脉冲振荡高频等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是一般家庭式的负载!会不会是有某条线落地造成?还有发电机中性点要不要接地?中性点应该是线吧?

楼主:
是一般家庭式的负载!会不会是有某条线落地造成?还有发电机中性点要不要接地?中性点应该是零线吧?

网友B:
应该是发动机稳压部分有问题

楼主:
这个发电机没有稳压部分!这样才纳闷!

网友C:
好像楼上说的对!

网友D:
你应该检查一下,发电机中性点,连接是否完好,发电机中性点不要接地,中性点应该是零线。

网友A:
中性点应该是零线。且这根线上不能设置保险及开关,我估计你发电机正常,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或者零线开路,这样,你测得的电压实际上是相与相之间的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