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向脉冲序列问题

楼主(2009-04-09):
如图,正转时,A向提前B向
反转时,B向提前A向
问题是,如何实现AB向的相对提前呢?先接通A向就是A向在前?同理,接通B向就是B向在前??

网友A:
这点是不需要你考虑的,你只要在PLC中给出正脉冲,或是负脉冲,PLC会自行处理A、B相脉冲的

网友B:
这是什么控制器上的?
有没有专门的脉冲或是定位等指令?

网友C:
其实伺服有这个参数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