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用西门子S7-200PLC和一光电开关来完成在线流量的计算,还要在触摸屏显示出来,最好是梯形图,急

网友A:
是不是碰一下光电开关就计一次数呀?你要把你的控制要求说出来呀,怪不得没人回复呢,
如果像我说的那样计数的话,就用一个加计数器C0就行了,再把C0 用MOVE指令送到VW0里,在触摸屏里调用VW0就行了.

楼主:
是啊,你说得只是一部分,我要的是在每小时流过该光电的量,是要以小时来计算的

网友B:
加个定时器,统计一小时内的脉冲数,不就是你要的么?
当然你还要加一些控制信号进来,比如启动信号、复位信号等等,才是真正有用的程序。

网友C:
用定时或是中断就可以了,不过精度不是很高,用脉冲会好一些。

楼主:
我这人很笨,有那位老大能不能出份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D:
我发现很多人问的问题都不能说的很详细,可能楼主是知道他是想说什么的可是就是打不出文字让我们大伙看不明白,是不是我们这些理科生语文都不怎么行呀呵呵!

楼主:
补充说明:
1:也就是在每个小时内经过光电的产品数量.可有时是快,有时又很慢,现在我要知道的是快的时候所经过产品数量(或慢时),也就是常说的每小时的产量了.
2:好,我们知道了每小时的产量后要显示在上位机上,而该数据是根据所经过光电开关的快或慢来变化的

网友E:
用plc(I0.0)等高速计算端口输入脉冲计数就好啦。快慢都准

楼主:
那位老大能不能出份梯形图?是急死人了

网友F:
楼主, 我们比你更笨, 因为不知道PLC,光电开关,程序 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们也比你更急, 看到你急成这样子, 我们不急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