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请教s7-200主模块使用正常,扩展模块输出指示灯亮,但都无输出,换几块扩展模块都是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寻址是不是正确

网友B:
模块的电源接对了没有?

网友C:
具体是什么模块,灯亮没输出,可能模块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D:
楼主能否把情况说得详细一点:你所做的无输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还有楼上各位大哥所问的情况!

网友E:
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F:
如果是温度模块,有不用的通道时,相应通道就会有灯亮的,但不影响你们使用

网友G:
1、检查模块上的DC24V电源接了没有?是否电压正常?
2、继电器输出与晶体管输出是不一样的;